<经验交流>在苹果笔记本上安装xp系统的方法

楼主(2010-09-12):
  今天在坛里看到一位师兄发帖诉说装苹果机系统时的烦恼,最终因为价格报低了而且没有把握,所以,生意没有做成,现在我谨把我自己用苹果笔记本过程中总结出的装系统的方法与大家分享一下,以免日后同仁遇见苹果机时白白放走生意。
  我自己用的就是一台MACBOOK,很多人以为苹果没有光驱,其实它有的,是吸入式的。首先,不论你是用的外置光驱还是苹果自带的吸入式,装xp都要先进苹果系统,进入方法为,开机,按下option键(option是用来选择mac启动方式的,相当于一般电脑BIOS里的boot选项),选择mac系统按回车;进入后,选择实用工具,里面有一个boot Camp,打开它,先分配苹果系统和windows系统的空间比例,之后按照提示,点击启动windows安装器(此时,xp盘应该已经放入光驱,记住,要用安装版的,因为在苹果机中有苹果系统的情况下,Ghost无效),电脑自动重启,进入xp安装菜单,此时按正常顺序操作完成芯片安装,待xp安装完成后,还需放入mac系统光盘,若没有的话,就须从网上下载一个bootcamp的软件(boot camp是用来安装/卸载苹果电脑的所有硬件驱动程序的),安装完驱动后,可反复再运行一到两次boot camp,以保证所有驱动均以打满且无误,至此,大功就告成了!
  最后就是报价的问题了,由于各个地方不同行情,反正大家注意千万不能报出和普通机器一样的价格啊,至少得是你平时装系统的价格的两到三倍,因为,如果安装失败,你还得给自己留一定的回旋余地啊。就这么多了。

网友(2012-06-03):
不是说MAC就一定不支持GHOST,如果你的基础足够好,在MAC上做GHOST其实也简单...

网友(2010-09-12):
我接了几台苹果的机器,我也不会装,但最后还是搞定了,可能算我幸运吧,我搞不懂苹果里面的设置,我把它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机子上G一个XP进去在电脑G完的时候就关闭不让重新启动解压了,然后放到苹果里面进行解压所有的驱动,几次都还算成功呵呵,不知道有没有像我这样装系统的

苹果一般都送一张系统安装光盘的,里面有一个为硬盘分区工具,按提示分出一个NTFS区,再按提示重启,放入XP安装光盘,安装就可以了,好像能GHOST的

网友(2012-04-25):
你NB啊...我碰到一台苹果笔记本,我连螺丝都找不到...可能你接到的比较老款一点的苹果

网友(2010-09-12):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啊,我很多时候装一些老笔记本,没光驱或光驱坏了的,就是这么处理的,这方法很实用的

网友:
经常拿出硬盘 去GHOST再按回去装  不过真没有装过苹果的

网友:
楼主说的苹果是G4?G3 ?  G 5的我知道能像普通的PC那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兄台!
  若原来的苹果系统已卸载,现在只有一个XP系统在里面。且现在的XP系统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请问兄台是怎么装的,谢谢!也就是说MAC BOOK没有了MAC系统

网友(点评):
先用自带光盘还原MAC,然后再安装XP!因为默认MAC是通过BOOTCAMP软件来引导的XP,和传统PC引导方式不同!当然你也可以完全干掉MAC,使用WINDOWS的分区和引导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师兄你好,我没看懂您具体说的是什么意思,额,首先,我现在自己用的机器里面也没装MAC系统,这时候如果您是本来有xp系统,但是又无法进入的话,只有重装,但是重装时请注意,放入xp系统盘(安装版或GHOST都可以的),在机器启动时按下“option”键,等屏幕上显示出系统选择时,可能只有windows这一个选项,你稍等一下之后,会出现一个光盘盘符,随后请选择这个盘符按回车,从光盘启动,之后的事情就和普通机器一样了;另外就是,如果您是说,机器本身有mac系统和xp共存,现在xp无法启动,你又不知道怎么进mac的话,方法同样和上面一样的,按下option,选择mac系统回车就行了。
  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解决师兄的疑惑,如果有没说对的地方还望师兄提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兄台这样说来,似乎苹果系统装法与普通机没什么区别。首先,苹果机的分区格式与WINDOWS系统格式完全不一样。在MAC BOOK机上装WINDOWS系统是不是也要首先进行硬盘分区格式化操作?之前在下碰到一台MAC BOOK AIR机,机子里已装过WINDOWS 就是在欢迎界面那里就不动了,进不了系统。把GHOST光盘放进吸入式光驱,按键盘上的OPTION键不起作用,直接进入了WINDOWS XP,在网站上搜索,有的朋友说必须使用安装版的光盘。依兄台所讲,GHOST光盘也可以装的,对吗?在下还有些不明白,苹果机怎么来分区?还望兄台仔细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师兄好哈,正如您所言,其实苹果机系统装法与普通机并没多大区别,唯一区别就在于,我们在装其他机器的时候,是先进bios设置从光驱启动或者是USB之类等等,苹果却无法进所谓的Bios,它是以OPTION键作为相当于普通机器上的DEL或者是“press F12 to setup Boot..."一样,只要是带有启动映像的设备,如我们的系统光盘,或者是已经制作好的USB启动盘,只要插在mac book 上,它就能被识别,通过开机按option,来选择启动方式,所以说,无论是安装版还是ghost版的系统在MacBook上都能完成安装,而在它装有mac系统的同时再装xp的话,就只能用安装版,因为mac系统不支持GHOST的,不知道我这么说,师兄能否明白。
  然后就是分区的问题,给MacBook分区也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硬盘中只有xp或任意windows系统的时候,或硬盘中根本就没系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上面所说的方法从光驱启动,进win pe用分区工具分区,也可用ghost自带一键分区进行分,说白了就是和普通机器一样的方法了;但是师兄请切记,在电脑中有mac系统时,就不能这样做了,我曾经刚拿到机器时,想在有mac的基础上安装一个xp,所以进行分区,点了一键分四区,结果,连mac系统都没了,之后都是在网上下了八个小时才重新下下来一个mac镜像,重新刻盘安装的。所以在有mac时,想分区,必须进mac系统,里面有个boot camp 工具,在里面可以将硬盘按比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mac,另一部分为windows,分完之后,点“完成分区”系统将自动格式化windows分区,在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分区,虽然你改变了mac的分区大小,但只要mac分得的空间大于或等于马车自身大小时,随你怎么分配,对mac系统没任何影响,也就是说,它不像普通机器,给c盘分区就必须重做系统。分完区后,点击启动windows安装器,实际上就是重启并从xp光盘启动,之后就按照安装版xp的步骤安装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捣弄MacBook时摸索出来的,可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能解决师兄的疑惑,有什么不对的,还请提出来啊
  还有,非常感谢师兄对我的支持啊!

网友(点评):
讲得很清楚呀,下次就知道怎么安装的。

网友(点评):
只要mac分得的空间大于或等于马车自身大小时,随你怎么分配,对mac系统没任何影响 师兄这句是什么 意思 我不太懂 还有 我想以后遇见苹果机器不会的时候可以找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有一次MAC BOOK没有装进去,到现在也还没有装过MAC BOOK 系统.兄台发的经验希望对群里的各位都有帮助!兄弟辛苦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倒也没什么,谈不上谢,大家一起交流经验嘛,不过,刚才有位师兄告诉我说在mac下装xp不一定不能用ghost的,额,我很好奇,也希望这位师兄能告诉大家怎么在mac下用ghost的方法,谢谢了。更谢谢大鹏师兄对我的鼎力支持啊!

网友:
其实可用光盘引导进PE后插是U盘,再用GHOST装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师兄说得有理,怎么把这招给忘了啊,呵呵,多谢师兄提醒,我想大家看了都会明白的

网友:
干嘛那么复杂的样子啊,如果不要mac系统的 话,导出资料,硬盘盘全删,然后重设引导区,就什么系统都可以的啊,我上半年遇到过两台,其他电脑店装不了,也进不了系统,好像以前就是装XP的,反正非系统盘没动,就直接格掉C盘,重设引导,GHOST一下好了

网友(2012-02-10):
你的方法很好。我一般都那么做。 如果客人以后要求装回MAC的话,其实很简单,原机配有安装光盘。重装就得了。网上也有很多原版的光盘下载。 安装双系统客人还未必会使用呢。 会使用特别要
精辟!,刚才上面大片大片的看的我头疼脑热..哥们你一席话让我什么什么舒坦啊..~.
有道理那种方法快方面就用那个方法装,不过作为维修人员学习多些知识,也更好充实自己。

网友(2010-10-22):
好多经验啊,好好充一下苹果的电了!

网友:
我先进PE然后GHOST完成的安装

网友:
安苹果的系统一班是200元起哟

网友:
说来惭愧,前几个月遇到一台MAC一体机装XP,我就是装不进,也不知哪里一个是热键。谢谢你们的分享。有机会我好好试试。

网友(2010-12-12):
做XP系统  驱动怎么弄的啊  不都说苹果的驱动不好打吗  和普通电脑一样吗

网友:
晕,还没遇到过苹果的机子,真得好好学习下,要不然不会装可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