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9-12):
一ASUS A6000 INTEL 机芯 不过内存 清一下COMS 可过内存 正常但 时间 不常又依旧
还没仔细研究 望各位朋友 给点思路 谢谢
Intel

网友:
你知道不过内存还要什么思路?怎么知道不过内存?

网友:
估计是华硕的RTC回路问题吧!!!

网友:
来自: 广东珠海
可能有点不好搞,我上次也有一片LZ问题貌似,不过内存,拆掉显卡肯定过,什么都搞了,没有搞好,换的主板,LZ修好了,说哈什么问题,我也要接到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