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合并一条内存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0-09-12):
大家合并一条一代内存大约要多长时间,我下午试了下两条好的256拼一条512差不多一下午

网友(点评):
DDR1还是DDR2?DDR1的20分钟内搞定一个!DDR2的有点麻烦,做珠珠麻烦。上16个小BGA要时间,估计一个小时只可以加工好2-3个。老火哦。

网友(点评):
DDR1的除了补位降位AMD专用条。福务器条这些东西。我已经99.9999%秒杀掉,DDR2,DDR3的8-9成突破!难点在我现在没有突破的就在于植珠珠速度。这段时间我判断颗粒坏道已经取得质的进步。在国内用纯手工非仪器办法判断

网友(点评):
国内目前手工普通判断坏道颗粒就那几个套路。一个目的--用软件找到坏的颗粒,找到坏的颗粒焊扔掉搞个好颗粒替换,全世界都知道。关键在于你如何找到到底是那个颗粒烂了还是电阻电容BIOS烂PCB爆头?。呵呵。

网友:
一小时3条......  最少.

网友(点评):
正解。每条二十分钟是正常的速度

网友:
熟悉了就了就快了。

网友:
1小时焊三条吧!不是完成三条。一般不是用全新芯片做的,都是二手条拼或换板,完成流程包括:拆,清锡,洗,植珠,上板{二手芯片未单芯片测试你敢一次16只全上板?装好全红慢慢修吧},反复测试,维修{二手芯片 16只通常有坏的},测试,洗,测试。}不出个流水线多人合作,一个人能1小时做三条{不是平均每人}?谁能够?

网友:
回复楼上的. 1小时完成三条.
植球有专门的人植.
颗粒损坏在10%以下的.  意思就是16个颗粒坏2个的.
而且1小时完成3条在我们这里属于新手. 主要是培养他上颗粒的能力. 为以后修条做基础.
我们这里的老手的话1小时4条

网友(点评):
太慢了。既然有人专门搞珠珠的。才3条真的太慢了。我一个人自己纯手工上珠珠。850风枪焊接。独立一人 判断坏颗粒。上PCB板。有的还是2手的PCB,比如单面的DDR2-512M另一面有焊盘加工成1G,要是新PCB速度更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楼上的. 1小时完成三条.
植球有专门的人植.
颗粒损坏在10%以下的.  意思就是16个颗粒坏2个的.
而且1小时完成3条在我们这里属于新手. 主要是培养他上颗粒的能力. 为以后修条做基础.
我们这里的老手的话1小时4条

网友:
至于方法.  大致一样,  首先准备好颗粒.
准备好新板.上颗粒. 写SPD.上主板
可是我们有秘密武器. (这点属于商业机密)

请不要问我过主板需要的时间.   一般我们做新条就算是2G的条上主板的时间也不需要10分钟.
什么软件属于机密.
这个软件是相对于做新条的软件.   维修时不能用. 因为不严格.

网友(点评):
晶霖软件还是欧羊的?带卡的RST PRO3?还有那几个台湾老的东西?什么机密不机密,都那几回事拉。

网友:
假如是焊好4条的话.4条不需要15分钟.

我说的一切都是植好球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不考虑植球的问题. 有专门的人.

网友:
老安的回复我看明白了,有专业工具,熟练度,和流水线的话速度是非常快的

网友(点评):
我没有专业设备。就手工普通主板判断颗粒坏道。那专业仪器几万一套。不想买。

网友:
我一天都没合成一条,要莫合好用不了。

网友:
相信又是用专用工具焊了。简单风枪基本上做不到

网友:
呵呵,烙铁伺候

网友:
批量生产肯定不要风枪一个个吹上去了,放好颗粒一起烤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