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U座断一根针.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0-09-12):
今天又遇到一块.775针主板.U座针断的.刚在论坛里也没有查到相关的贴子.各位遇到过这增的情况吗.又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用电烙铁焊下

网友:
是断了吗,775的不好搞

网友:
是的.就是断了.咋整哩.你们没有遇到过这情况吗.现在我打算用漆包线接下.试试.换U座.太贵了.要.80,左右

网友:
自己换,反正u坐也不是很贵的,我都是从废板子上拆下来换到这种故障的板子上的

网友:
换座子吧 一个座子才几十块钱烧 了个U就是几百的事,你那里能收80那么好呀。

网友:
查下图纸   看下那个脚是不是空脚和地线或供电        实在没希望了  只有换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座也可以拆下  在换上去?   高人 ! 在下佩服 !  佩服!

网友:
在济南我记的 有焊的外圈的30元 里圈的50元  好像是这个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U座针断 查U座脚位图看一下是不是供电或地,如果是没这针也没有问题,如果是信号也可以补上去,这要考验你的焊功了。焊功不行只能换座子

网友:
哦.好的.我查下.看看那个针的作用是什么.不过.有时可以过.一直跑到.85这时.显示器也亮了.但是停有几秒就跳到D0.屏也不显示了.然后重启也不管用.强制关机.再开机就不跑带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