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冷开机暗屏

楼主(2010-09-12):
收到一台机器,加电无显,后来检测是CPU坏了(AMD),更换一个CPU后,开机显示,用户取走,没过多长时间又送过来了,说又开机无显,经检查是暗屏,机烧半个小时后,重启屏又能正常亮了,但时间长不开机,在开机时屏还是无背光,检了一下高压路,发现只有主供电19V,这时的5V、3.3都没有了,但烧一会屏又能亮了,换屏和高压都不能解决问题,求助,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热了就行了!加焊下显卡,AMD的集显吧!!!

网友:
你看一下高压板接口和屏线口是不是变黑氧化了,有条件换一下屏线,高压板接口处理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屏暗可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从来没碰到过

网友:
该高压  省事

网友:
明显的显卡虚焊现象~最好重做显卡

网友:
3.3信号问题,来源于显卡

网友:
查一下板上 高压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显卡!!!!!!!!!!!!!11看看高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EC氧化或挂了,要么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