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crt 显示器的高电压危险不?你们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9-12):
修crt 显示器的高电压危险不?你们怎么处理的?
我看老师傅修显示器,就一把烙铁加万用表,手还到处乱摸,不怕电码?

网友:
放一下大电容的电就行了,带电检测时别把摸高压那边要不然会电一下。

网友:
用两把改锥放电

网友:
用大螺丝刀短接一下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不危险,电源部分注意初级别用手乱动,高压部分输出的高压电压高电流小,电着了也就一下

网友:
晕,我最怕修这个了,经常的就是啪啪的响。

网友:
我前两天修一个CRT,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是型号不对,通电就“砰”炸了一大片,把我和一个师兄都吓得东倒西歪。哈哈

网友:
拿表笔的时候要放直了,注意零件腿之间不要短路,一般情况是不会被电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