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错误#106

楼主(2010-09-12):
客户的电脑,说开不了机,说要重装系统,我一装就装不了,换了几张碟都不行,我用PE能进但也装不了,我用PQ分区进去,出现“分区表#106错误”我格式化,再删除,重新分区,执行的时候有提示错误,要怎么做呢,有谁知道,是不是要修硬盘哦!?????

网友:
有坏道啦。ERASE一下看看。

网友:
用SPFDISK分区工具试试

网友:
到BIOS中设置硬盘工作模式为兼容模式,然后再到PE下去用Diskgenius分区!

网友:
硬盘坏道  用硬盘再生器可修复

网友:
你先确定硬盘有无客户资料,没有再行下一步,查有无硬盘坏道,有修复,无就重新分区一次,分区的软件和方法有好几种了。爱哪种看各人了。这种情况是一个技术员基本功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首先你确定客户的硬盘里没重要资料,你可以在PE里用PQ 企业版把所有分区删除,执行后,你再进pq里分区就可以了。或者你直接用dm分区,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有的人贪图方便,直接用光盘里的瞬间分区造成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支持3楼的 DM 重分就好了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这个很经常见的,DM 或DISKGEN都可以的

网友:
用光盘从DOS中进入DISKGEN重新分区

网友:
重分一下区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

网友:
MHDD扫描看看有无坏区  尝试着用一件四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