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缺陷N卡系列机器,加电无显机器的故障点判断及用户说服

楼主(2010-09-12):
大家都知道,N卡的7200,7300,7400,G6100,G6150,8400系列的显卡有天然的制造缺陷,很多机器的故障表现是花屏,但还有一些机器的故障表现是黑屏。

读了关于显卡门的描述资料,是显示核心与基板之间的虚焊所致。

因此,如果将核心进行加热,这种快速的升温,会导致显卡核心位置的膨胀,因此,虚焊点会因为加热产生接触。

在实际的操作中,我是将风枪调到350度,对核心部分吹10秒左右,目前碰到的一些黑屏机或花屏机,均能成功的点亮。

这样的做法一种是在需要确定故障点的情况下操作,另外就是在需要说服客户的情况下使用。

如目前改良版显卡缺货,价格高的情况下或者报错价格,直接改价会引起客户不满。先将机器吹亮,让客户考虑,如果直接拿走,我是不收取费用,但更换显卡的价格可以稍微报高一点。

这种机器不用担心用户不回来,这样处理了,用户估计顶多用一两个星期,机器又要出问题。关键是这样的处理方式,用户的信任感会比较高,但缺点是万一显卡做砸了,不太好交待。毕竟已经向用户明确了故障点了。

这样的处理也非常的适用于做清洁导致机器花或黑屏的情况。

以上是我处理这类故障的一点心得,如果觉得有用,有分的能否支持点分

网友:
哦,意思就是说,先确定引起情况的的问题,让客户信任的生意法,是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借签

网友:
呵....主义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是直接将显卡加焊一遍,大约可以顶过一个月吧!

网友:
我现在的做法都是对没修过的主板(6150,72,73,74,G86)这些,都是去胶,加助焊济,加焊,然后加纯铜片,不要原来那个什么导热胶。搞定后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很少有返修的。要说芯片的硬伤是硅晶跟基片间的问题这个我倒是不在理解。我一直觉得是芯片上 焊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