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GV-M7(联想L-I915E)

楼主(2010-09-12):
这板不跑码,在775假负载上测,CPU复位只有0.25V,VTT有时无或很小,一般为1.2V左右,时钟有时会无,一般是0.5V左右,PG约1.2V电压正常,另发现时钟芯片很热,不知正常不?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忙,俺先谢了。
cpu
芯片

网友:
换时钟芯片

网友:
陆松机
的帖子
查一下板上所有时钟有没有正常

网友:
PCI B16上的电压有没有?有些板子的时钟工作时,发热量本身就不小。

网友:
时钟芯片有的就很热,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不知北乔时钟在哪查,加电后感觉北乔很凉,北乔工作电压1.5V正常,内存电压1.8V正常,不知还有没别的电压?因为北乔很凉,可以估计它是未工作,在PCI测试卡上的时钟灯正常。

网友:
大家多多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