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150XH-P04这屏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0-09-12):
请问下三星LTM150XH-P04这屏是什么接口,这屏是20插针的,屏上找不到100欧姆电阻,用外用表量每对信号线的电阻是6K,用GM2621点屏,屏颜色是五颜六色变化,什么图像也没有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屏是TMDS的接口屏,需要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