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这种情况属屏坏了吧?(已修复)

楼主(2010-09-12):
三星911N这种情况属屏坏了吧?
HSD190ME12的屏,用通板写了程序,结果显示还是一半。

网友:
现在本法官 判处死刑 喊冤也没有用了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别判死刑,用热压条压下屏的软排线,再就检查下屏芯片有无虚焊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工具搞屏内的软排线?你搞过?这个工具似乎是搞屏线的吧.屏内部估计没法搞哦

网友:
三星的屏控IC我觉得还是比较爱坏的..搞了屏线不行的可以试换个IC..多半就是IC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只能换 ,,,

网友:
屏坏了,换屏不值得,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不是软排线,应该是屏ic

网友:
嘿嘿,又多一个材料!

网友:
试着换了屏电路板上的一个1117()。竟满屏竖线。换回来又变成原来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见的。屏控IC 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不是屏坏了。应该是屏线虚焊了。你可以一排一排的处理下。

网友:
你处理下屏线看看

网友:
换个1117后有变化应该屏芯片坏的可能性大。加焊或换一下试。

网友:
竟然修好了,大家看看效果。排线的问题。

网友:
兄弟,恭喜呀,谢谢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排线不会先拔插一下再上来放屁

网友:
由于不确定能否修好,所以没有与客户谈好价钱.等修好了,出价150米.可是只收到80米,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版主,排线如何才能拔插?不是屏线哦.是屏电路上的软排线,与晶体相连的部分,共八组,处理了不亮这边的四组,就可以了.

网友:
发一个实物图片上来看看吗,这个还真的没见识过了。

网友:
你太牛逼了,连排线都能修。。。。。。。。你用什么工具的啊

网友:
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只收到80,,。别跟他保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还只想给50米了事,说就50米了。不要拉倒。
我都被雷倒了,没办法,事前没讲好价。
不过此单也不错,让我技艺提升了。

网友:
所以说,修东西前,先给客户讲一个大致的价钱,,给自己保保底,,要不然,到最后,花了大把时间,找资料,,找配件,最后修好了,价钱谈不拢,那就给自己找气受!!

网友:
对了。楼主能透露一下,那个修复工具吗?
让我们长长见识,专门去买个铜排线工具你是肯定来不及!

网友:
其实3楼已经正解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我碰到一个是下面1/3处白屏,用手把软排线压了一下,亮了,仔细一看,上面1/3处和下面1/3处都有一条条的亮线,但不是很刺眼的那种,后来再怎么搞都搞不好了,还好客户好说话,少收点钱了事。。。。

网友:
请问楼主是如何操作的?我有一台三星911N有相似的问题,但无从下手

网友:
是软排线吧,屏线应该不会这样的

网友:
恭喜,恭喜.学习了。

网友:
就跟他讲,就150米,要不恢复原始故障滚蛋! 看别人还能修好不。

PS:老大把你的维修软排线的工具发个图看一下呗。

网友:
这人无聊,既修好你就发个工具给大家看看,或者说是怎么处理好的!为了上来摆显还是为了交流。

网友:
呵呵,厉害。。。竟然排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维修方法和工具本帖已有提示,好运向来亲赖有心人。请仔细阅读本帖!!
即便我手把手教别人做BGA,也有人不知道怎么做。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358-1-1.html

网友:
楼主不厚道,大家问你用的工具和方法,你绕弯子,逗大家玩

网友:
究竟是屏与驱动板的排线,还是屏本身的排线啊

网友:
遇过驱动板上主处理芯片虚焊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修东西,要先简后繁。估计是软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