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0-09-12):
  我是新手,这几天看书看到测试点的问题有点不明白,希望高手解答下。比如PCI的关键测试点复位信号是A15,时钟信号是B16,那么我测出这两个点的问题是证明PCI插槽有问题了还是说主板的复位电路或时钟有问题呢?或者是给我个看书后实践的思路?谢谢大家诚恳求答。。。

网友:
应该说从时钟发生器到这个测试点间都可能有问题,我的理解是书本提供的测试点是为了方便测量,比如说时钟测试点不只是B16,其它地方也可测试的,只是没有B16好找、方便而已。

网友:
如果要判断是PCI的问题还是整板时钟的问题,可以同时测试一下其他的时钟复位信号,比如AGP的时钟和分别是B7.A7,PCI-E的时钟复位测试点是A13.14和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