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声卡问题

楼主(2010-09-12):
  今天一个客户拿着主机来修,说是点不亮,我通电开机,发现内存报警,拔下内存,擦拭N次,再开,搞定,进系统才发现没声音,于是,怀疑驱动不对,但是音频设备里面又有声卡,就是不响,找来驱动盘打驱动,打了N次,没能解决,于是决定换个系统再试,重装系统后,问题依然,然后找来一个独立8738声卡,安上,关闭板载声卡后,打好驱动,有声音了,于是重启机器已验证没问题了,这时候问题又来了,系统启动到滚动条时黑屏,于是断电再开,系统正常启动,进系统发现刚打好的8738系统驱动又不见了,仍然出现“发现新的多媒体音频设备”,再次打驱动,有声音了,重启,仍然出现上述状况,到一半就黑,如此反复(之间换过所有的pci插口)。于是拔下声卡,在BIOS里面打开板载声卡,进系统,发现系统无法识别声卡了。请教各位师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怀疑是南桥问题,因为这张板是双桥在一起的,而且很烫,不知各位师兄如何看待?

网友:
测下声卡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既然板载声卡不行了。就摘掉它。再试。看。

网友:
主板上的板载声卡坏乐的话,把它拿风枪吹下来,再试

网友:
换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桥的 问题吧?

网友:
单桥片的板大部分都是桥问题。

网友:
主板上的,,要么换了...要不就取了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集成声卡芯片拆掉  用PCI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兄的指教,我就是用的pci的,但是没有拆板载芯片,明天试试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忽略了这点,谢谢师兄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