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9-12):
dell 1501开机无显示
各种供电电压基本正常5v,3.3v,1.8v,1.2v及cpu的0.9v     不跑码

时钟只有0.4v

PCIRST#,LDT_RST#也有
测量电压后重新开机跑码87显示正常也可以进系统,时钟电压升到0.6V
不管怎么敲按板子一切正常,开了一天
第二天开机又不行了时钟降到0.4V,不管怎么敲按都没用
只要万用表测量过后重新开机又好了
新手的我因该从哪里着手

网友:
你这个是amd芯片组的  我的开机也是跑 87 啊  我这个被人修过的 之前的那个人刷过BIOS啊   这个北桥开机就很烫啊  我怀疑是北桥坏了啊  我明天定北桥 大家期待我的消息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