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跑C1,是不是CPU的问题?

楼主(2010-09-12):
主板精英K8M800-M2,CPU754:3000+,主板主要的供电都正常,就是跑C1不过内存,内存的供电也正常,AD也正常,就是内存时钟不正常,跑线到CPU座中,是不是CPU坏了,没CPU试了

网友:
别的时钟正常吗?要是正常应该不是CPU 的问题

网友:
精英的板  u座虚汗的多

网友:
别的时钟正常,

网友:
用手压座 试试

网友:
AMD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怀疑CPU?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
内存没时钟不是CPU坏了,CPU坏了的话不可能跑C1,看下桥

网友:
桥虚焊的多。加焊桥

网友:
CPU座虚焊了,用手压压!

网友:
今天修个板 和你说的差不多~有个三极管 三极电压一样~你检测下几个三极管 有可能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
754的CPU坏的可能性大,,换个看下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个CPU换了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中,不过内存先换U试

网友:
这种板子U座虚焊的不是很常见吧。。。。。打下AD线,AMD的U最好是先换CPU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电源也有关系。

网友:
CPU内部整合内存控制器的最大缺点,就是对内存的适应性比较差,灵活性比较差,只能使用特定类型的内存,而且对内存的容量和速度也有限制,更换新的CPU或内存试试

网友:
754的内存信号是CPU控制的,没U就适当的压下U痤吧.查下旁边有没辅时钟IC.有的话查下此IC的工作条件,没有的话就是U或U座的问题了

网友:
个人觉得U座的问题可能性不是很大,AMD的U虽然集成了内存控制器,但它的U的温度也很低的。

网友:
k8的板子应该是单桥的!所以内存是Cpu控制的,AMD的U座愿意虚焊啊~!

网友:
单桥的一般都是桥坏了,你换个U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吧

网友:
回焊北桥可以开机了,正在测试有没有死机,这个机用鲁大师温度从3度到99度来回跑,

网友:
换U试一下 不行加焊一下U座应该可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坏了也有跑C1的 我碰过好多次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坏了
你看下板子背面,内存是直接由CPU控制的,我也曾经遇到过754的U坏了不过内存的
建议换个U试试

网友:
AMD修了好多跑C1不过内存 换个U就OK

网友:
CPU座的可能性比较大,要不就上上CPU后,然后再测一下时钟脚的值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坐子,不行的话就是内存槽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