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困惑求助?

楼主(2010-09-12):
ST硬盘,认盘慢,在效率源终端上指令下一直反复提示:
DiskAccess ReadSector EC=43 at 000398.00.040d

CE Log ErrCode=37  LBA=24ff91  Type=5  Add To Pending 24ff91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398.00.040e
ATA St 50 Er 00 Op ec a,0000/0/00,00 00 00
Niwot:  9ff79ff7  b6  9ff79ff7.1.6ba 0000  005f 0000 0004
DiskAccess ReadSector EC=43 at 000398.00.040e

CE Log ErrCode=37  LBA=24ff92  Type=5  Add To Pending 24ff92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398.00.040f
ATA St 50 Er 00 Op ec a,0000/0/00,00 00 00
Niwot:  9ff79ff7  b6  9ff79ff7.1.6ba 0000  005f 0000 0004
DiskAccess ReadSector EC=43 at 000398.00.040f

CE Log ErrCode=37  LBA=24ff93  Type=5  Add To Pending 24ff93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398.00.0410
ATA St 50 Er 00 Op ec a,0000/0/00,00 00 00
Niwot:  9ff79ff7  b6  9ff79ff7.1.6ba 0000  005f 0000 0004
DiskAccess ReadSector EC=43 at 000398.00.0410

CE Log ErrCode=37  LBA=24ff94  Type=5  Add To Pending 24ff94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398.00.0411
ATA St 50 Er 00 Op ec a,0000/0/00,00 00 00
Niwot:  9ff79ff7  b6  9ff79ff7.1.6ba 0000  005f 0000 0004
DiskAccess ReadSector EC=43 at 000398.00.041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哟
俊版能不能指点一下哟

网友:
应该是有固件坏了

网友:
这些提示全部是说在数据区发现坏扇区,加入了G表待决。
清洁板子和盘体间连接处后备份固件,从2开SF,再回写固件。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9代或10代的硬盘CE Log 出错,根据效率源给的教程流程操作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