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楼主(2010-09-12):
一块Acer 5508的板子,拿来时,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00A 按开机键后电流动一下到0.02A就不动,其他的信号都查了 确定是南桥的问题了,还发现一点,南桥的晶振两端的电压分别为0.06V和0.10V 好像不正常,把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决定换南桥了,换了一个确定是好的南桥后,晶振电压还是一样,不过现在用万用表笔点一下晶振可以开机了,没有换之前点晶振是不能开机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有问题还会导致晶振两端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在检查下EC..看下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先换这个晶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好几遍了  南桥都换了

网友:
先换掉 晶振 还是一样的话! 那么就换附近的滤波电容! 应该是电容失容引起的!

网友:
查查RTCRST信号.

网友:
你换换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