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X31开机保护故障

楼主(2010-09-12):
一开始客户送过来是待机电流不正常0.10A,3.3V 5V有,1.2V有时没有,机器表现为有时开机不显示,没1.2V。但拆开机器看到机器进过液体。在电池充电口附近。C723下面腐蚀严重,把那电容取掉的时候以致短路了,电流直接上去了,之后直接把那一块剪掉,VCC5M_ON信号飞线,VCC3M_ON信号都是直接飞线,待机电流正常了0.04A,但一开始就保护,电流到1.24A左右就掉了。望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短路的时候烧了什么东西,直接加5V电压到5V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少电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IBM 掉电,一般是不是哪个部分电压没到吧

网友:
1.24A应该电流都有些过了呀,正常应该是 0。6-0。8A的样子,怀疑是把哪个管子烧了,但查不到。。

网友:
查主板上都没有短路的地方,望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电流不应该上到这么高,后级有短路的,仔细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