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因PCI断线点不亮维修小结

楼主(2010-09-12):
此板分独显和集显!分别修到过两次断线!电流跑到0.9A是停住,然后掉到0.8A的样子!
两次断线都是声卡与南桥之间的信号 CD_SDOUT_CODEC 出问题!信号引索是R272这个电阻!
集显断线位置:声卡芯片和R272之间断线!没有图片,当时测得声卡的第5脚组织500多,其他三根信号都是300多,拉线到容R272就好了,没图片!
独立显卡断线位置:拿来不亮,同事直接做显卡,还是不亮,转我处处理,发现R272的电阻两端组织又500多,断定肯定又断线了,测与声卡的第五脚是通的,找来以料板,发现相同点就和R272 在同一面,窃喜,无需拆桥了!连上OK!
小结一二,愿能帮上有需要的兄弟!
                                                    筑友维修  2010.09

网友:
图片传不上 无语!

网友:
兄弟是转的帖子吧!貌似在别处见过

网友:
声卡到南桥断线了也会影响不开机吗?

网友:
声卡到南桥的什么信号线啊  怎么会引起不亮机呢啊

网友:
AC97BUS不行也会不开机.ACER机真变态.

网友:
这个很郁闷呢,重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问题。楼主能想到这里太不容易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坛里有兄弟提到断线   但没有指出哪里断线了!所以有必要指出来一下,免得弟兄们走弯路!
这种机器修的太多了!  还有 报错PCI冲突的  估计也是这种问题!至于声卡和南桥之间的通信出问题会引起机器不亮  因该是声卡是挂在 Azalia  总线上的!

网友:
声卡芯片数据线不正常,的确会不亮机的,我也遇见过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辛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