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橙线电压过高导致桥和cpu发热

楼主(2010-09-12):
一个雷击的机器,拿来检测网卡坏,电源风扇不转,cpu风扇也不转(风扇是使用时间长损坏的),全部换好后拷机发现使用半小时机器会掉电,手摸cpu散热器和桥散热器超烫手。换大的散热器,加机箱风扇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换电源搞定,测量他的问题电源发现橙色电压为4.6v高了1.3v,这点难住了,不知道这橙色电压高怎么下手修,已经换了给橙色线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电压还是4.6v,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压该怎么修?

网友:
高手呢?怎么没人帮我

网友:
如果只是紫线电压高的话,  查付电源,,,光偶,,,431,,,,,,,取样电阻,,,,

网友:
查3.3V稳压电路和保护去取样电路

网友:
问题搞定,取样电路两个三极管换后ok,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它不直接给CPU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