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板CPU时钟异常

楼主(2010-09-12):
雷击板CPU时钟异常
主板:ASUS P5PL2-E 时钟IC:ICS 954123BFLF
客户拿整机过来检测,,检测出来主板和电源都坏。。
主板供电 复位 都正常。。时钟就单独CPU时钟异常。。 CPU时钟又两条 一条0.37V 对 另外一条3.0V 超高 这个明显不对。。  我时钟IC 14.318晶震 谐振电容都换过了  问题还是依旧。。 网卡和声卡也都拆了。。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就单独CPU时钟会异常。。 供电主板都正常的。 。
BIOS也刷过了。。。
等待高手帮帮我 。。
感觉这个很奇怪 。。

网友:
有电压窜入时钟电路,查这条线路!所到的地方

网友:
这个板的图纸哪位能提供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打坏的板,时钟芯片坏的也不少的,不是只坏网卡与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钟IC也换了。。 就是想不通CPU时钟一条电压3V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