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c1问题示例 板子是升技845 也就是ls7

楼主(2010-09-12):
主板c1 不过,测量内存 电压,为2.65v 正常 , 刷写bois ,同问题,查内存电路,都有电压,郁闷中,查北桥输出信号,正常,要放下时,心血来潮,看了下座子,发现,有地址线电压不稳定,拿了8205+预热台,狂烤3分钟,正常了。希望碰到的兄弟,少走弯路,修了50分钟效率有够低了。呵呵
主板

网友:
我只会修液晶,主板拿到别人那里修.478的775的没针脚的座子都会虚焊,人家修的很容易,我不知道怎么弄,想他应该是均匀加热,在压个重物就可以了.有次一个修笔记本的拿块主板在BGA上烤座子,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巨响来了.电容爆炸了.怎么才能避免电容爆炸?笔记本上的都是贴片的应该不怕的.

网友:
做BGA的时候把比较靠近的电容干下来一旁凉快去。`~`

网友:
绍兴旗舰
的帖子
应该是不CPU没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