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m-915pl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0-09-12):
cpu主供电采用rt9245+rt9603 四项供电,加电测试cpu无主供电,上下管正常,测试rt9245 10pin pgood= 0v ,11pin dvd=3.3v,28pin vcc= 4.96v,pgood信号应该是芯片本身发出的,换此芯片后无果,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哥哥们指教下。
附图

网友:
f去看看其他的资料吧

网友:
没有主供电,先不要着手去修主供电,64位的板没有主供电的话,首先要查内存和显卡是否有供电, 然后在查北桥是否有供电 最后在查主IC和辅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芯片主供电  VID组合有没有
还有就是SS脚电压   电压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测一下IC的PWM脚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