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一个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12):
我有一个T42,原先硬盘坏了,是个40G的,换了一快新的 三星160G   用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插头不小心沾水了,把它擦干,接上外置电源通电,用一会电脑,电池指示灯就出现由绿色变为黄色,(在外接上电源的情况下)电池的指示灯处于黄色的状态运行电脑一会就自动掉电反复重启,从显示到LOGO到正常启动那个界面(就像系统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一键恢复GHOST  另一个是正常XP系统启动)。然后我尝试(取出电池的情况下)单独用外接电源通电观察是什么情况,结果还是出现反复重新启动,但这个现象和前一个现象有一点不同,不同之处在不用电池的情况下插上外接电源,显示到LOGO界面后,是黑屏,在黑屏幕左上方显示一个很小闪烁的横线小光标,马上就重新启动了,不像前一个现象需要经过到那个界面(就像系统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一键恢复GHOST  另一个是正常XP系统启动)再重新启动,但插上电池和外接电源的时候不开机,等它的电池黄灯变成绿灯就可以正常启动了,但只要在用电脑的过程中,电池变成黄灯的情况下,一会就断电反复重新启动,在由绿灯变成黄灯的情况下一般在1到2个小时左右,时间有时长有时短,不确定,但不会是很长时间。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麻烦哪位师傅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坏了,好像没电了的样子

网友:
插头不小心沾水了,把它擦干
  是适配器插头吗 换过适配器试了吗

网友:
呵呵 我倒是希望是电源坏了,有人说是南桥的问题,如果是,就惨了,不仅是麻烦,而且我不能修,因为这个机器在家里,而且离我很远,这些情况都是电话中了解的,目前还没有用其他的适配器试过,只能等对方到电脑城之后看看是什么情况,也想在这里看大家遇没遇到过这个问题,让我有一个数。有点担忧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纳闷中。。

网友:
洗刷刷就会好的,是IO引脚有腐蚀短路。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外接电源引起的故障。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