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915P2-l

楼主(2010-09-12):
此板客户反应前一天还正常使用,第二天开机不亮。测全板电压都正常,拆网卡,换I/O 刷BIOS 还是不跑码。因为是INTEL 芯片,还是不怀疑空焊。遇到此板故障的朋友,帮帮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或者上U压一下座子与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