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T30到LOGO掉电

楼主(2010-09-12):
老本T30掉电,有时走代码49掉电,有时到LOGO掉电,有时自己掉电后重启到49再掉电,不知怎么下手,请指点屏接口的保险没有坏的

网友:
  笔记本三大难修的故障 机器在手里都不一定能搞定 奢谈远程

网友:
ADP3410 ADP3421的故障

网友:
个别电压没有出来,不能维持

网友:
换3410和3421,,你故障你换换看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就是换3420就好了,,

网友:
集显的加焊北桥试试 独显的 修CPU供电部分

网友:
通病吧 3420

网友:
电源管理IC不良换之

网友:
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我换过温控,换了南桥边的开机电路二极管,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好

网友:
如果CPU管理芯片没大问题,应该考虑其周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晕菜,  说什么的都有,想法真多,  但是我修了好多,换ADP3421和ADP3410就行了    我想这样的你都换过了吧  我想那就难修了  只能慢慢换了,修这样的机子,花那么多时间,不怎么值了吧!

网友:
3410  3421 先换了在说

网友:
3410  3421换了再说,如果还是不行,考虑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我也同意,先换adp3421 3410 如还不行,就拔电容。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得较多吧

网友:
我估计楼上很多位都不是真正的本本维修员。ADP3410 ADP3421的故障???????竟然很多位都这么说。可能你们家出的T30才有ADP3410 ADP3421。

网友:
这种定时掉电相对好修一点。估计温控出问题多些

网友:
49  一般是 坏保险的呀 你仔细量一下看。    要不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