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待机0.01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12):
接到一台T41机子,待机电流0.01,拆开机子测量主板无3,5V电压输出.量阻值,都正常.测量MAX1631工作电压,主电压22脚电压正常,7,28脚3,5V开启电压均为0.99V,正常应该为3.3V,3.3V开启电压为PMH4工作正常后43脚输出.于是测量PMH4 43脚,电压为3.3V,正常啊,开始还以为是主板断线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都正常.于是开始查电路图,发现PMH4 43脚电压输出经过电阻R866给U61(TB62501)的63,64脚以及MAX1631的7,28为开启电压.先测量R866,阻值正常,但电压一端为3.3V,另一端就只有0.99V了,这应该是R866后级有拉低.先断开U61的63,64脚,电压依旧为0.99V,剩下的只有MAX1631了.于是拆掉MAX1631,这时测量发现3,5V开启电正常了,为3.3V.在一块X31的板上找了一个换上,电压又变为0.99V.郁闷了好一阵.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是1631外围电路有问题了.这时测量3.3V的阻值,发现为30欧,而5V的阻值为150欧.这应该是正常的,通电后3.3V的阻值降低是正常现象.但个人认为3.3V通电后阻值降低的现象会导致很多隐性的现象不容易被发现,就是有些元件可能有轻微的短路这时候不容易被发现.于是先从3.3V入手,先断开电感L4,测量开启电压依旧为0.99V,L4PIN2阻值升到90欧,而L4PIN1阻值依然为30欧,很多人这个时候可能都准备换南桥了,但我觉得还是要先排除南桥外围的电路.于是先查看电路图,发现3.3V到南桥的外围电路只有4个元件,C216,C214,D11,D27(不接地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先断开C216,测量阻值依旧为30欧,接着断开D27,D11,C214是无极性电容,先不去考虑.当断到D11时发现阻值有了变化,升到33欧.这时测量D11的阻值,为78欧,而测量D27的阻值却为150欧.拆掉D11,装好其它断开的元件,插上电源,待机正常 ,为0.03V,测量3,5V开启电压也正常了,为3.3V.拆了一个二极管补上,装上CPU,内存,开机一切正常,终于看到熟悉的IBM LOGO了.
附图:

网友:
我坐沙发了,楼主写得很详细也很有耐心!我应该向楼主学习

网友:
写的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呵~!
分析的很好,
若LZ维修时先测对地阻值,应该不会那么费劲

网友:
楼主写的很细心,很好

网友:
漏电考虑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后级出现的问题,我一般看不出电压基本先看后记有无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刚好有台T42的机器,3.3V的阻值在30欧左右,开机就掉电到0.01。。。

网友:
楼主主张的不要先拆南桥,先考虑外围电路拉低了,这是正确的

网友:
但个人认为3.3V通电后阻值降低的现象会导致很多隐性的现象不容易被发现,就是有些元件可能有轻微的短路这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专门学过IBM的都会啦 不过讲的还是蛮好的

网友:
r866一边3.3v一边0.9v的话你直接换max1631就行,我都换了n个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也很有条理。
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俺学习了  嘿嘿

网友:
你敢拆了电源芯片进行加电?

网友:
摘掉电源芯片加电是很危险的,因为上下管都不受控制了,很容易造成主供电对地短路啊。

网友:
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加电是很危险的。真的。我自己就是遇到过。最终南桥烧坏了。

网友:
剩下的只有MAX1631了.于是拆掉MAX1631,这时测量发现3,5V开启电正常了    LZ  这样也敢通电啊???
     在一块X31的板上找了一个换上,电压又变为0.99V.郁闷了好一阵

网友:
向楼主学习啊,很有耐心。很细心

网友:
写得太复杂了,下次写要简要点

网友:
恩 。学习了 。咯咯

网友:
拆掉MAX1631之后,还可以测得3V、5V开启电压,请问楼主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可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啊,学习了

网友:
阻值30欧能想到有有轻微的短路,楼主总算没走什么弯路,以前也遇到两台一样的问题,查到最后,都没个结果,都认为30欧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