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第一次学习内存维修,请各位帮看一下

楼主(2010-09-12):
V ATA 512M DDR 400 双面
启动RST 显示如下图

红色数字在256 -384M虚线上,是89 CD 二个数字,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你老火哦。不看帖子的家伙。看了就不会这样简单的都要问。先认真看下别人发的教材再说

网友(点评):
颗粒坏了正面第6 IC。几分钟就搞好。

网友:
又仔细学习了教程,得知应该是第六颗,但不知道是正面还是反面的。

网友:
能否发个教程看看,,谢

网友:
教程就是论坛里面的。。。 然后看大伙的心得什么的呀。。。

网友:
有谁能大概详细的说一下教程吗

网友:
看RST好坏的教程吗?

网友:
加焊正面第六个颗粒看看

网友:
  我是新手 能说一下具体的维修过程,以及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第一面的第6个芯片换掉!!!

网友:
正面第六颗     看样子 感觉像排阻坏的。

网友:
加焊还是没好,正在找替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