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1G+v 19寸液晶有时不开机,或者开机后闪屏!

楼主(2010-09-13):
BENQ FP91G+V 19寸正屏液晶,有时不能开机,测开关脚,只有0.9V左右的电压,电压在跳变,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后,电压有可能升到3V左右,那就可以开机了;高压一体板上有三个电压.14.6V、5V和3V其中去升压电路的5V是在跳变的,那时它就会自动关机和开机,是一种没有规律的变化。灯管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高压线圈有一只开机的时候有异响,但开完机后就正常。论坛上的好友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真的是开关面板的问题,换了全新的6只开关后,液晶现在怎么用都没问题了!
闪屏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有时不能开机 按键漏电 换按键 把按键全换新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但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源输出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电源ic应该是ea1530,你换吧!必好

网友:
BENQ先测按键阻值..这个面板的按键不是一般的爱坏.... 再去掉驱动板测一下电源5V输出是否正常.如果电源板的振荡IC出问题,那不单止5V .高压供电的15V也会跳啊... 我觉得是面板,驱动板可能性较大.

网友:
十有八九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电压跳变检查 IC.光耦.电容.431稳压部分电路

网友:
换开关,BENQ通病

网友:
谢谢各位啦,我现查一下!

网友:
但有时候它开着了,用一天也没问题吖,有时就是会自动关机和开机。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BENQ的通病了。开机后闪屏应该是高压板不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