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M9WLA黑屏的检修

楼主(2010-09-13):
一台方正17寸宽屏,开机黑屏.查电源板各电压输出正常.查驱动板按钮接触良好.晶震两脚电压分别是0.3V  1.7V正常.发现一只标识为M1的二极管阳极电压有2.5V,阴极只有0.7V.此处电压有问题.找一高颖整流管换上,测量二极管输出1.7V联线试机一切OK.

网友:
照片传不上

网友:
这个管子是去1.5V稳压管的,少了这组电,驱动主芯片应会发热

网友:
比较牛哦,我刚开始修液晶时还会修一下驱动板,现在不修了,因为好多都修不好,直接换咯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驱动板也 一样就供电时钟复位,这几个正常了就测一下各个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