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 N620c没待机

楼主(2010-09-13):
朋友的机器,接手的时候是待机电流0.07然后就掉到0.001,确定为有短路但是我测量的所以的电感都没有明显短路,我用3V往3V的电感加电烧出了网卡爆烫,南桥也烫手3V的电流高达2.5A!我把网卡和南桥都拆卸了下来后再加3V的电压电流就回到了0.01A~~~可能会有师傅说南桥却了电压也会烫手的,这个我先不管了;现在还是没待机。我检测的1632的工作条件:22脚V+18.5V 23脚SHDN18.5V 21脚VL5V  18和25脚4. 9V  7脚和28脚没电压,而且连9脚的REF也没有2.5V的基准电压;4脚没有12V的电压!我换了2个1632了都没见好转,求高手们指点下小弟

网友:
没人帮我?

网友:
7脚和28脚是开启信号啊,查开启信号吧,这个机器电源小板没找到电路图,我有个都没修了。

网友:
外围电路都故障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问题在电源小板上,换两个电容就行了,位置忘记了,好久没有修这个机器了。你换换试试。

网友:
朋友的机器,接手的时候是待机电流0.07然后就掉到0.001 这样能确定短路么

网友:
这是通病,把电源板上的小电容都换一下就可以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那两个电容啊?是3V还是5V的啊?请教下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初我都不确定的,就是以为是小电源板的问题,但是后来检查到网卡中间有一个洞!而且刚好朋友说打玩雷就不行了,而且测过南桥后面的电容有几个短路的!所以就没留意电源板哪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换吧。

网友:
这机器先不能按通病修,楼主先排除短路,把电源板拔了,再量下南桥周边,南桥短路也是能烧出来的。。。。估计短路排除,机器也就修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换了,还是没有3V5V 3V!超级郁闷,我已经上网顶了电源板和南桥了...............这机器又少赚了几十!我的技术不过关真的欲哭无泪啊~~~~

网友:
首先你要看看确定是不是明显短路,如不是,就是1631没工作。你一定要分清楚,不然就要走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