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9v 待机显示屏白屏问题

楼主(2010-09-13):
m9v主板故障现象:
1。开机时在windows滚动条 和 windows正在启动之间有一短短黑平时间,但是这块主板,却是白屏。 2。 m9v主板待机后。屏幕是亮的--白屏,重新起动机器的时候,3。在关机和重起之间这一短短时间内也是白平,
确定是主板问题,判断应该显卡的问题。或是背光灯 电源开关的问题。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 忘了: 外接显示器没有上述问题。

网友:
  bk on信号出来的时序不对 根本来说应该是slp信号出来的时序不对

网友:
您好! 您能详细的高速一下吗?

网友:
您好! 您能详细的告诉一下吗?

网友:
是不是有修过,ON信号可能是接的待机电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高压被人改过,接错了BLON信号吧。我就犯过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