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求

楼主(2010-09-13):
请问高手 南桥在没开机前有温度但不是很烫这正常吗。谢谢      IO的哪几个是触发的。帮个忙

网友:
南桥在待机时就有温度
断电,打PCI A14对地阻值,应该是有短路(正常在100左右)
拆掉网卡芯片,再打A14,如果还断,南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但是南桥温度偏高的话,那就应该是桥坏了,也就不用测了

网友:
我是新人请问PCI A14是个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
我强开机怎么不走跑代码呀。

网友:
版主说的很清楚了。 不行就先拆掉网卡 如果还热 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待机时南桥发烫,南桥挂的可能性很高了,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1 测PCI A14对地阻值,2 USB数据针对地阻值。阻值过小或短路南桥坏。
可拆掉网卡再测。

网友:
是个没集成网卡的板子。我测W83627F-AW的73角。1.3V到0V 。结果不小心把72角搭上了开机了。但开了10几秒钟南桥冒烟了。请问72角是什么呀。

网友:
现在开机触发一下就掉了。在触发的那一秒钟南桥温度变高。一掉就变掉了。请问这南桥挂了吗。是不是我把73角和72角搭在了一起烧了的。

网友:
大家帮教教我吧

网友:
先查3.3vsb是否短路。拆网卡。IO。看看。打下USB数据脚阻值

网友:
南桥冒烟肯定挂了。。

网友:
维修中不小心,把南桥烧爆啦,,肯定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桥有没有坏的,可以潜水学习啊

网友:
先排除待命5V.3.3V有没短路,然后拆网卡IC.测转换待命3.3V的元件有没损坏.80%都是南桥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不开机的时候有温度一般是不正常的,打一下3VSB的对地值看一下,还有就是你问IO那几个脚是触发脚,要说明一下是什么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