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看下这个内存是SPD问题么

楼主(2010-09-13):
这条内存单上机报警,长鸣。。。。偶还有一条品牌,容量,频率和这个一样的内存(就是线路板不太一样,内存颗粒也一样),将这个插DDR1上,那个坏的插DDR2上能亮,能认出容量!!!但启动不了WINDOWS,请教一下这是SPD的问题么,要是的话在DOS下面能刷么

网友:
先刷下看看了。WIN下可以刷。也可找下有没有坏块。

网友:
内存颗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