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hp6535s

楼主(2010-09-13):
刚接到这个板的时候开机后几秒掉电,,再开还是掉,,经查一个小电容短路,,干掉后上电不会掉电了,,,所有电压都有,,但是反复复位,,北桥上有两个小电容是短路的,在其它地方找不到短路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挂了,,哪位仁兄手里有6535s的板帮忙看一下北桥上面有没有两个短路的小电容 ,,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北桥阻值小是正常的

网友:
  965的就有1个 或3个电阻值是0的

网友:
供电的阻值小是正常,,但是这两个应该不是供电的,,桥周边都找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amd的桥 没有发现过o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0芯片上没有电容是短路的 可能你的板子桥短 或供电短好好查查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感觉也是北桥短路

网友:
0   好像不可能那么小吧

网友:
修了这么多年没遇到过AMD北桥有电容阻值是0的 搞北桥试试吧

网友:
阻值小应该只有几欧或是十几欧,不可能是0欧的,要是0欧的应该是芯片短路了

网友:
是短路的......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短路了,先拆下在量

网友:
用烧机法看看哪短路了。

网友: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进方短路了没有

网友:
有两个短路的

网友:
这个AMD北桥是有两个电容短路的,是属于正常的,我测过好板也是这样,
不过取下北桥来测就不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50A2258701-MB-A03 CQ515 216-0674026是有2个电容短路
6050A2150101-MB-AX2  6535b 216-0674022是没有的
这2个主板南桥是相同的 也都是集显板子 北桥上电容都一样

网友:
我手头有块6535SB的,那两个电容没短啊,有80欧呢

网友:
INTER的965是有3个为0的,但是AMD的我还没去测过,下次,得好好分析。

网友:
  短的很多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短路的,量一下其它地方有没空焊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