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L 20寸液晶

楼主(2010-09-13):
2025L和通用高压条点不亮 20寸液晶:如图所示:用乐华2025L驱动板的,驱动板上的跳线只有3.3V和5V,没有12V的跳线。屏型号是LM201W01,是DELL的液晶,通电后,从背面看下去灯管是亮的,但是正面看液晶没有背光,就是不透光,灯管是亮着的,好怪事???请高手指点,程序有的请上传一下谢谢????
图片
下载次数:0

图片
下载次数:0

网友:
12V的跳线,一般都是空脚的,你直接用焊锡连上就行了。
记得把5V上面的那跳线帽拔掉。

网友:
程序是可以点亮的,普通高压板可能抗不住要用质量好的高压板才行.我换过普通高压板点上4个小时后高压板挂了,换质量好的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