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 T43和T40中LM75CIMM3的第3脚是NC,是否表示这个温控芯片没有作用?

楼主(2010-09-13):
请问:IBM T43和T40中LM75CIMM3的第3脚是NC,是否表示这个温控芯片没有作用?

网友:
  nc是空脚

网友:
本来这脚是关断输出的,现在空脚,是否表不这个温控芯片不起作用?

网友:
  表示在这个电路上 这个脚没有使用

网友:
是的.NC表空脚.一般接地或引固定作用

网友:
回复 夏至 的帖子[/u
集成电路中,NC就是表示空脚。即使像你说的,它是起判断芯片检测的,那也不矛盾嘛。可以是一直检测有效的。怎么就理解成芯片工作无效呢?

网友:
NC  一般是空脚 指的是没有用到  不过一般不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