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10-09-13):
接到一台东芝M211机器,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触发后,电流上到0.8A左右,瞬间又掉下来,几秒钟后又重启,如此反复循环。拆机量机器各部分待机电压正常,触发后直到掉电各电压也是正常的,我怀疑后级某部分有短路,但是量后级各供电的对地阻值都正常,CPU,内存都换过试了,也不行。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没有显示吖  应该没吧!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显示,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吧?很象是后级有短路造成的,但又找不出是吧个地方短了

网友:
谢谢,之前也有听说过这个问题,我试下看,不过这电容找不到呀,我找遍了所有的料板都没找到这个,

网友:
可以代用吗~!

网友:
没有显卡的话  北桥的问题比较大   我修了好多东芝的   都是北桥 啊   但是都是返修   我拿到别人那里也是一样  那位修东芝厉害一点的啊

网友:
果然跟那个大电容有关,那个大电容外面是一层塑的的呀,我吹了半天也不动,用镊子挑了一下掉了一块,呵呵,后来一块一块撕下来的。现在能开机显示,但我装上硬盘进系统,一到滚动条那里就掉电,不重启。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下。这机子如果有了新进展我再分享给大家。

网友:
NEC 电容淘宝上有买。   东芝M2 的像你这情况 换掉NEC电容就会好。

网友:
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在空位补上4个330的电容就OK了,当然有两个不好补要飞一下线,要不不好装.

网友:
补了几个上去,能进系统了,但一跑3D就掉电呀,看来快接近目标了,下午再研究研究看。

网友:
你是拆掉那个大电容再补的吧,我说的是不拆补在CPU空位的电容位置,如果你拆掉了那个大电容,就要补上6个330的电容,不然跑3D就会掉电.

网友:
如果没拆NEC那个大电容的话只要补上两个330的电容就行了,要是拆了大电容一般都要加上6个330的才可以,这种故障修N多了

网友:
cpu后方的大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装8个以上的330的电容就可以了,小日本的东西这点破事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手头上没有这种大电容呀,我补了几个空的电容,还是不行才拆的大电容,拆下大电容后在大电容的位置加了六个电容上去,还是不行,不跑3D没事,一跑3D就掉

网友:
这个都是东芝公司抠门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上次我遇到的是花屏+死机,,后来换大电容搞定了

网友:
拆腾了半天,终于搞定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们!没办法,在旁边空的地方又加了一排电容,现在都跑了几遍3D了,

网友:
拆之前补过了,不行才拆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呵呵,M系列的通病,还是多备一些这样的电容吧,也不贵,十元一个,

网友:
这小日本真可恶,造这种垃圾,连个电容都不舍得多装几个

网友:
你补了电容就能进去了是把 。。    不能跑3D  可能是显卡了 我以前修过的也是这样。   你再加焊下北桥看下。 这机子有 个缺陷。 CPU 的散热器  压在北桥上 受力不好。 很容易导致北桥虚韩的。 但是我的建议是 再多家几个电容再试下。  实在没办法就加旱北桥了。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吧。加几个电容上去。

网友:
我碰到这种机器   不会换那个大电容的    一般就是在旁边加几个电容上去就OK拉

网友:
对,东芝机器掉电基本上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就是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对头,我之前也修过几台,不过我懒得焊,我是直接从陶宝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北桥的问题,是CPU核心供电的问题,如要加焊北桥,问题可能就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用几个330的电容找换就可以的

网友:
跑3D掉点应该是温度高的原因,这机器的CPU问题很容易突破3位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所有东芝都有nec电容,再说你这问题跟cpu电容关系不大。cpu掉电前有电压吗?

网友:
呵呵  都是通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也修过一台m22型号的机器,焊电容必须得毁灭性的

网友:
先补一下那几个NEC的大电容吧 、可能是它导致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台机恰恰就是CPU供电电容引起的

网友:
电容的问题 并联6个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时钟芯片有没有起震,换电源适配试试看吧。

网友:
在这里先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