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自动触发的困惑

楼主(2010-09-13):
      JM5的板子,独显的,原故障是按开机键后上电5秒掉电,经检测是无CPU核心供电导致,后将CPU供电修出来后,一插入适配器就自动上电了,用电池也是这样,试着装好,可以进系统,一切功能全正常,从“开始”菜单可以关机,关后也不自动上电就是每次插入电源或电池自动触发,这样是不能交付用户的,因为是915芯片组,用479假负载测试的,测完就这样了,难道是假负载之过?
      怀疑COMS电池电压不足,RTC 电路不良,但测试正常,电池电压3V,+RTC_PWR3_3V为3。3V,VCCRTC为2.8V,

后又测得开机键上没电压,顺路找了其相关元件,均正常,R1366、R621阻值正常,

后发现POWER_SW#还去了U8,试着将与其相连的第21脚撬起时,开关上有了3.3V,但自动上电依旧,干脆将U8取掉了也一样,没辙了,
EC是LPC47N354,是BGA封装的,内部可能有程序,SB是82801FBM

网友:
高手们,指导下啊!

网友:
换U8依旧
换了EC 不上电,可能是内部程序不一样,用的是DELL2200上的,也不知能否代换,找不到原机了,是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EC程序混乱了

网友:
DELL的机器不上CMOS电池有时会这样,CMOS电路都正常吗?

网友:
COMS电路完全正常

网友(2010-11-02):
lz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找同机型的EC更换就可解决

网友:
楼主有没有尝试到BIOS里面去看看设置,最好默认原厂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