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主板无法进入桌面!!!

楼主(2010-09-13):
一台海信智盛H5110电脑,CPU4 2.8  硬盘:80G,内存:256M,因累计不开机,检查网卡芯片RTL8100BL损坏,拆除后开机正常,但进入欢迎界面时就不不往下走了,但不死机,鼠标键盘都可以动作,不知是何原因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装过系统没啊

网友:
系统坏了,  重装一下, 不行换硬盘吧,

网友:
网卡芯片你拆了进BIOS关掉网卡 可能是系统找不到网卡出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装系统无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也换了,就是不行!系统也重装了,也不见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换了,内存其他不支持,只支持本机内存,硬盘系统都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BIOS内找不到网卡项,请指点一下,网卡选项有几种表示,英文的拼写,我的英文不行,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Integrated NIC  启动项是NETWORK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看一下拆下网卡芯片后,主板上面的焊盘有没有处理干净了。
  没问题先换外设试,不行的话就在BIOS里面把网卡屏蔽掉。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关注支持,已经搞定,禁用BIOS内的USB设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