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通电后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9-13):
BENQ FP71G+ 通电后指示灯不亮应该怎么测量?测量哪里?另硬件维修自学中,找个在我碰到问题的时候,能在网上帮我把,不怕麻烦的师傅。加我QQ592999636.请注明“帮忙硬件问题”。谢谢先!!!

网友:
先测电源部分的电压正不正常。电源正常就测开关有没有电。BENQ的液晶是很容易修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人来当师傅,我也报个名,呵呵

网友:
加焊控制菜单或把按键都换掉,之前先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测按键的电压是不是3.3V。不是的话就换按键。

网友:
就像上面所说,先测试电源板输出是否有12v 5v 等电压。也看看看电源板是否有电容爆浆,好的话,就可能在驱动板上了,一般明基的电源高压一体版问题比较多

网友:
自学学不了那么全面的,应该去正规的地方培训一下,比如说基地

网友:
建议你参考这个帖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be90440100adaz.html?retcod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