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pu温度高的让我无语

楼主(2010-09-13):
昂达的一个主板,4400+cpu开机半个小时cpu温度只攻到80度然后掉电。换大个头散热器效果不明显,郁闷测量电源电压发现橙色3.3v变成4.6v,用我的好电源代换温度完全正常。看来元凶就是它了,不过这个4.6v的橙线电压改怎么去修,换了给3.3v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还是4.6v郁闷了,单就这个橙线电压高,再研究研究,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给个信

网友:
自己搞定,3.3v取样电路两个三极管换后ok。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宝贵经验

网友:
哇,厉害,我一次也是碰到楼主一样的情况,还烧主板了,怎么查夜查不出问题,最后换了个新电源才搞定。涨见识了

网友:
4.6V,比3.3V高将近40%呀!主板竟然没有坏?!

网友:
是啊,就是桥和cpu高温,到80度就掉电

网友:
看来昂达的主板还过的去,国货呀!!

网友:
昂达其实没有工厂都是别的厂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