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个显示器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13):
右上角花屏。高手看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
不会是这个视频打的马赛克吧?

网友:
我也怀疑。但客户说是屏幕上的问题。晕倒了。反正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大家感觉该怎么解决

网友:
电视台把台标打没了。即使屏出现故障,像这样的我没有见过。如果出现不是屏的问题,只能是信号处理。

网友:
高手没见过,我更加没见过。吸取经验。

网友:
应该是信号处理问题吧

网友:
论坛真好,什么问题都能看到,能是屏的问题嘛,怀疑中。

网友:
这个简单,,换个台,或换部电影看看,,,
显示器坏一般都是横,或坚一通到底的,不会只有一个角出现那样的问题!!

网友:
晕!换个台也能修好,维修液晶的最高境界。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屏的问题吧?换个桌面看看。

网友:
擦擦屏线试试喽!!!

网友:
9L 真搞笑,换个台 换个电影都能修好的话 还要维修师干什么。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查出原因了,跟我们分享一下,,,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右上角会出现花屏的问题,,不会掉地上摔坏了吧!

网友:
PDP可能是缓冲坏了,如果是LCD我就涨见识了

网友:
天雷滚滚  这样也是问题啊~~~~

网友:
好像屏没有这样坏的现象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觉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从没见到过这样的问题,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屏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显示器坏一般都是横,或坚一通到底的。

网友:
这样倒好,最好左上角也花屏,直接当成屏蔽电视台标的好东西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