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主板478针,没复位.

楼主(2010-09-13):
这个板子能开机,检测卡不跑码,复位灯长亮,测假负载上的复位脚电压为0.64V,PG信号好脚为0.18V,IDE的第一脚为0V,复位触发排针电压为3.76V.请教路过的高手,下一步怎么修??多谢了

网友:
先搞供电,再搞时钟,最后才管复位。

网友:
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呀,请教怎么搞呀

网友:
先检测 内存供电 桥供电,cpu供电。然后是他们的时钟,再然后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内存供电 桥供电,cpu供电正常,CPU假负载上时钟,复位,PG都不正常,请教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
你测试一下14.318MHz是否有波形  没有的话查一下 时钟芯额片的供电是否到位
一般IO 网卡  1394都坏引起不复位  不查电路的话直接拆吧

网友:
先测各个核心的电压正常不,有些故障上假负载有CPU核心电压,上真U后电压就会偏低或者没电压,建议上真U测试.如有CPU核心电压,在查时钟,PG.复位,还要有跳变.,

网友:
多谢各位,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所有供电,再查所有时钟。供电正常之后PG才会正常的。供电  时钟  PG正常后才会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