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卡LOGO

楼主(2010-09-13):
开机卡在IBM的LOGO处无任何反映,屏幕上有个标志Z的指示灯亮起,应该是待机模式,按键也没反映,只能强行关机。内存重新拔插过,硬盘也有卸下来,还是一样的症状,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拿去专业的维修店维修下应该是什么价格?

网友:
LZ单独用电池和适配器试验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和电源都单独试验过 也是一样的卡LOGO 我还把bios拿下给主板放电 也是一样 没效果

网友:
上面笔误了 是BIOS电池拿下

网友:
键盘上小键盘灯能亮能灭么  还有屏幕上有个标志Z的指示灯亮起是什么意思

网友:
笔记本维修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Z好像表示待机模式,也就是开机直接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事吧,以前见过那样的故障,做南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已经修好了,是南桥的事,重新做了BGA

网友:
加焊南桥就可以

网友(2012-08-07):
那为啥北桥也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