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 media pci audio driver驱动

楼主(2010-09-13):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0NTg5fDYzYzNjNjkwYWIwOWZkYTU0ODU3NzgwZTZkMGMxZDlhfDE3NzY1MDY1MjM%3D&request=yes&_f=.jpg c media pci audio driver的驱动  我的天 没有驱动盘!!!

网友:
根据主芯片的型号在网上就可以找到驱动了。

网友:
哥们 这是独立声卡!

网友:
8738 之类的吧

网友:
这一类9738 8738 的可能性大,看主芯片上面标的是什么,从驱动之家下载个就行了

网友:
这种声卡一般XP不用装的,系统自带驱动,,GHOST版系统带的有!!
如果没有就是8738的。。。。30块左右一张的都是用8738的,,,很容易坏的,这种PCI声卡,,

网友:
   谢谢了  。这个可能坏掉了  换了一块就可以!

网友: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网友:
哥哥来  你不提我不生气  让这俩驱动气死我了  把好好的驱动更新的不能用了!

网友:
直接看芯片型号.去网上下载就是.为什么非得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

网友:
也是 可能 没有对应的驱动呀!

网友:
买的时候应该有的,没有的话,只能下一个了,呵呵

网友:
没有   希望你们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