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10-09-13):
主板跑码C1不过  ,COM管子电压正常,是不是桥虚焊?

网友:
检查内存吧,看条子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内存供电,也查查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插显卡,能跑到25,有的时候是C1。插上显卡就是C1-50的反复跑。内存没问题,供电也没问题。我也在考虑是不是桥虚焊了。可恨的是这个板子是南北桥合一的。不好弄啊。郁闷中。

网友:
内存的工作电压你测了那几个说说,内存数据线打过值没,BIOS有没问题有没听到报警声。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如果还不行就可以是北桥了

网友:
内存北桥BIOS

网友:
确定内存是好的,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然后打一下内存阻值,看是不是北桥,BIOS

网友:
是否需要加工焊桥,可以通过打内存AD线的方法来判断

网友:
先换条好内存,试机,在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就适当的压下北桥.U座,南桥.刷BIOS.换IO.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再可以打一阻值

网友:
首先插上假负载,触发测下内存主供电,辅助供电,PDA供电是否正常,接下来打AD线的对地值,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致的(大小相差10左右),接下来看下内存的线是到CPU的还是到北桥的,到哪里就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压一下触发..

网友:
我用BGA加了下北桥的焊就好啦。。。。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  内存也是好的。   用BGA 加焊就好啦 北桥

网友:
确定内存好的就是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那最好了,我也学习了,恭喜师兄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2010-10-13):
先换内存不行那应该就是乔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几点可能:1.显卡本体存在问题;2.显卡或内存不兼容;3显卡工作条件不满足;4.检查各组数据线.(含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