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B5 开机电源灯不亮!求助

楼主(2010-09-13):
插220 测12V正常 5V正常 3.3V正常   有一个线标示为PAN是否为开关?不接驱动板 无电压 接驱动板后0.5V  怎么办

网友:
你先别管它是什么!我就问你驱动板不接是不是电压正常?接了电压是不是也正常,有没有5V,再看看开关坏不坏?

网友:
驱动板上的芯片,管子是否有发烫的?

网友:
量了一下 开关处有3.3V电压 按键没反应 换按键后 还是没反应 把所有按键统统换一遍OK

网友:
主要还是测试电压,看电压是否到驱动板了,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怎样

网友:
先排除按键有没问题,测驱动板上的各个供电有没正常,越好是用个通用板点确实故障。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