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不稳

楼主(2010-09-13):
我这有个电源  一开始是不上电    后来拆开看发现有电容谷包  换完了以后就供电不稳了
请高手们出出招

网友:
电容是等值代换吗,具体说下

网友:
具体情况说下看,,很多原因,,,还有是哪路电压不稳,,是12V5V3.3V,都不稳,,还是紫线5V不稳,,,
电压不稳,有尖叫没!!
测测各路IC的电压!!

网友:
是一路不稳还是几路不稳?是空载不稳还是带负载不稳?

网友:
电容是等值的   开机带不动板子   各风扇都转, 显示器无反映
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现在是紫线 5V  不稳

网友:
个路IC 测的  有的正常 有的不正常   请各位大虾们  看看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紫线5V的话,就是待机电源的事了,,,光偶,,431,,,取样,,,这个应当好修!!!

网友:
继续换电容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恩   带不起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带不起负载

网友:
5V不稳还可以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TL431周围元件,更换431

网友:
换了431再说

网友:
1、首先检查电容有无古包漏夜的。2、检查主开关管是否性能下降

网友:
把TL494换了看看

网友:
重新更换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