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M 诊断卡挡45

楼主(2010-09-13):
  论坛好多关于挡45的方法,有的说刷BIOS,加焊北桥,加焊CPU座。根本就不行,都试过了。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3.3v 1.8v正常。时钟0.3v 打AD线没有发现不正常的。谁修过这个故障。给个思路。也有的说是不过内存。清理内存槽,换内存也试过。

网友:
加焊北桥-没用、可能北桥坏了、有条件更换北桥试试、如果维修价格低、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像这种更换南北桥的我一般不做。不知道你有没有换一个频率低一点的cpu试试?

网友:
电源IC也有可能哦。。

网友:
  在这个主板上,代码45,好像是亮机代码,跑到这个的时候应该亮机了。这种情况属于亮机代码不亮机。与显示有关。这个桥是集成显卡的。北桥有可能挂了。

网友:
谢谢您的提醒,找到了一颗赛扬D2.66的775的cpu,正常点亮。跑到45就亮机了。它以前的CPU是奔腾D920 2.8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奔腾D是著名的耗电大王、使用一段时间后、主板供电能力降低。cpu针脚氧化、发黑、这些都必须检查、排除。我经常校正cpu针脚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您的技术不错,是个维修老手。我把奔腾D的那个U拿到别的板子上能正常点亮。看来不是U的问题。cpu的座子刚加焊过,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发现不能点亮的原因是曾经刷过BIOS。但是那个BIOS的版本过低。不能识别这个U.之后我又刷了最新的BIOS。正常亮机了。这个死主板,绕了好几圈,最后终于搞定。这还要得益于网友的大力支持啊。特别感谢7857881这个热心的同行,看得出您的经验很老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板应该是座子的问题,如果是他的U是好的话在这个板上不能用,你的U能用一般还是座子有空焊的。